楼主(2005-08-22):
有一条静态曲线,通过屏输入,屏显示;
保存,运行曲线由PLC完成,该怎么做,才能在屏上显示出静态的(也就是最佳)曲线,

例子就是温控曲线,加温与降温的过程,如:点M(X,Y),点的位置(X为时间,Y为温度),请高手帮着解决,谢谢

楼主:
怎么啊,没有人帮忙???

网友A:
怎么连PLC型号都没有讲明?

楼主:
我说的通用性的静态曲线,跟PLC型号没关系的,要说就用,314吧,屏用MP270B,用这个组合,给个解决方案吧,谢谢!!!

网友A:
这个就相当于在上位机上作PID控制,和下位机上做类似
上位机上使用脚本进行编程,然后将结果送到下位机上去,下位机上只要做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要上位机,只是PLC和屏来完成

网友A:
屏不就是我们通俗将的上位机,只不过组态工具不同而已,难道屏就不需要组态?

楼主:
那是我理解差了,不知道怎么办,能细点说吗???

楼主:
上位机上使用脚本进行编程,

没理解,怎么弄???

网友A:
上位机组态的时候使用脚本,将脚本算出来的值送到PLC的DB块去,然后由下位机根据程序运行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人呢???能给个例子吗,这说很是迷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