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我公司有一台460V 60HZ 300HP 额定电流是339A,使用变频器为其输出频率为60HZ的电,电机的绝缘等级是F级,此电机运行6小时后其下部温升达到110C,此现象是否正常?

由于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流过电机绕组是造成铜损使电机发热,但一般使用变频器时使电机产生的热量是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百分之多少?

F级的温升应该是多少? 其温升是指内部还是外部?

谢谢,请专家给予指教。

网友A:
电缆长度最好小于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