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请问:我的PLC是 OMRON CQM!H CPU51.高速计数器板(CTB41)一块,含四个高速计数器.我能不能用一个编码器作为信号源,接两个高速计数器?即:用两个高速计数器为一个编码器计数?

网友A:
没有试过。也没有想过。
不过现在想一下,如果接线正确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不过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