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施耐德QUANTUM系列PLC远程I/O结构,是否有1500米的工程应用实例?请各位教教我

网友A:
超过1000m就需要使用光电变换器了

网友B:
看你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是9600就算了,用光纤吧!

楼主:
本来就是个破项目,要是用光纤领导还不杀了我?中间加中继器不行么?
哎,没搞过项目就是水,还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B:
中继!那还有电源线及其施工、中继的防爆、等等,不过好像还有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的波特率可以降到1200HZ。不过最好还是用光纤,也不贵吧!几块钱一米加上溶接,一万以内肯定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