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请问各位高人空调一匹代表多少瓦,我要安装一个三相五匹的空调,请问要选用多少平方的导线,怎样计算三相电流?

网友A:
看说明书上有规定要几平米的线
我记得规定好象要6MM的线!
而且还要独立保护开关!

网友B:
4mm就够了

网友C:
导线载流能力有很大差别.--如单相三匹的华宝空调采用2.5mm的多股线,竟然没有问题.
  五匹空调制冷量12KW÷能效比3.3=3.63KW 电流7.5左右  (实际能效比2.8-4.0)
  匹的叫法是约定成俗,就象我们通常所说的4分水管,无论任何测量都不是真正4分.用英寸是5分.所以用匹换算的结果是很不准确.实际生产中,很多问题可以用近似算法,又好又快.

网友D:
用4平方毫米的单股铜芯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