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使用变频器

楼主(2005-08-23):
大家好,请问电脑罗纹横机的这种变频器怎么用?买了一台机器,厂家没有调试好,我回来一用晕了,高速运转跟低速运转刹车的位置不一样,厂家说重新设定一下变频器的刹车速度就可以了,可我不懂这东西,也没说明书,只好跟大家求救.如那位大虾能简单的指教怎么调刹车速度,或告诉我这是那个品牌的变频器(上面居然连个牌子都没有)我去网上下载说明书.谢谢各位了.下面是变频器上的几个键,
DATA    RUN  STOP
PRG    <<     ^       V
屏幕显示H     16.8
           F      10.2
           F      27.4
           R       0 0
           N         0
           U         323
           C         0
           H      16.8

网友A:
你得先弄清品牌啊!不然怎样给你出招呀!
变频器侧面有一个铭牌,看清楚再发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