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刚入行不久,望坛中各位老控们指教。
最近正了解关于煤矸石发电及热电联产等项目的控制系统,基本都是300MW以下机组、cfb炉。现场I/O信号4、5千点左右。

我们推的是abb 800f,不知和其他系统相比优劣几何。

楼主:
其他要求象控制器、电源、通讯卡以及多点控制I/O做1:1冗余,另外有的还需要以太网冗余。
本人项目经验忒少,也只接触过abb的系统,苦于只能坐井看天:)

楼主:
好像不能做以太网冗余吧

网友A:
以太网冗余不就是双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要求象控制器、电源、通讯卡以及多点控制I/O做1:1冗余,另外有的还需要以太网冗余。
本人项目经验忒少,也只接触过abb的系统,苦于只能坐井看天:)
控制器、电源、通讯冗余做过,I/O冗余、以太网冗余,太奢侈了吧,还没听说过。

楼主:
以太网单环就可以将就,控制I/O有400点左右要求冗余,应该是秉承 honywell的臭毛病了,没办法。
好像I/A、PCS7、XDPS400+、MACS这方面都比较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