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我用超声波传感器来测距,原理是这样的:产生40K的方波驱动发射器,用接受器接受信号,然后放大进入锁相环LM567,锁相环的中心频率定为40K,LM567接受到同频率的信号后,引脚8就会输出低电平。我用单片机控制发射器,开始发射时也就打开定时器计时,待接受器接受到信号后,引脚8输出低电平,产生中断,同时关掉定时器,通过时间差来算出距离!但是结果却很不稳定,误差总会在6厘米到15厘米之间跳动!请问为什么?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搞过超声。

实测多远的距离差6-15CM?超声电路部分有问题吗?怎么判断接收?是收到1个返回脉冲?时钟晶振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超声波电路没问题,发射接受的波形都能用示波器观察得到!判断接受是这样的,LM567引脚8在没有收到同频率的超声波时一直是高电平,当收到后马上变为低电平!通过单片机的中断口可以来判断是否接受到!

网友A:
我没做过超声,还要跟你学习,推测:
40KHZ周期是25US,就是说,如果正常、可靠识别反射信号,在信号返回后最少需要25US,甚至更多。如果再加上CPU指令运算时间,也许真正的计算返回时间,比实际要多30US以上。

假设在空气介质中,你实际测量距离是50CM,声波速度按340米/S算,声波发射、返回时间2*1/340约为3000US,这样,你的测量误差将是30/3000,大概为1%或更多的误差。如果测量其它介质,如果在下班中,声波速度到几千米/S,相对误差将大10倍。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楼主:
谢谢!我试过的结果是,如果让接受和发射只对着的话,误差还是能固定的,但利用反射测距的话,太不稳定了,例如利用挡板挡在前面,测得值就很离谱,并且将挡板慢慢移近,接受到的波形变化很小,只有很接近的时候才有明显波动,而两个正对着的话,将接收器向发射器移近的话,变化明显多拉!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