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请问各位高手:本单位富士FVR3.7E9S-4JE用于链条驱动,一启动后马上报OC1(加速时过流保护)故障,参数均有更改,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机阻値。

网友A:
检查电机阻值。

网友B:
你可以断开负载试一试,如果按“RUN”键还是“OC1”,则是一体化模块坏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模块!我公司有近十台富士FVR-E9S均是此故障。如需要3.7KW模块可与我联系:
   佛山山杉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温工      013600313569

楼主:
是不是7543板?价格大概是多少?付款方式?

楼主:
还是E9CX07 SA525507-07板?

网友B:
模块型号为: P.B.T    SA201494-02     8447   37   4   780410 ,  900元/块, 拆机件,保证完好, 先汇款后发货(用顺丰速运)!

楼主:
是否包括E9CX07 SA525507-07板?谢谢!

网友B:
1.   E9CX07  为一体化主板       2.  SA525507-07   为与主板连接的端子接口板
       如果你的变频器运行就"OC1", 只是一体化模块坏了,主板和接口板应该是好的,可通用!

楼主:
不对啊!一共才有三块板:
1.SA201494-02板
2.E9CX07  SA525507-07(是同一模块,请问它是什么模块?我们觉得是只是此板坏了!)
3. SA523299-0?21

网友B:
我有三台富士FVR3.7E9S-4JE变频器,拆机看有三部分组成:
     1.  一体化模块, 型号为:  SA201494-02
     2. 一体化主板,型号为:  E9ES10  ,SA527483-20   (不同变频器,其编号就不同)
     3. 接口板,其型号为: SA525507

网友B:
我维修过有近一百台富士FVR-E9S 各功率变频器, 通常按"RUN"就"OC1"或"OC2"或"OC3"的,
多数是一体化模块坏了,更换即正常!  如果是一通电就显示"Err1"或"Err2"或"Err3",则多数是中间那块小的一体化主板坏了,其型号应为:  E9ES10   SA527483-20, 换之即可!

楼主:
谢谢温工,上午我们将模块和主板与另一台好的变频器进行替换试机,结果发现是一体化主板坏(断负载不出OC1,开机才出),型号为:  E9CX07,价格怎样?另外我们是邮政局的,是否能货到才付款?

网友B:
我的富士FVR3.7E9S-4JE主板的型号为:   E9ES04, 主板是可通用的(只要是富士E9S  3.7KW   三相380V) , 价格为:  250元/块  !
    我公司发货的原则是先汇款再发货, 我们的模块质量你放心,全部都通过测试并通电试过机,如需要你先汇款后,我用顺丰速运给你发过去,一般24小时可到达!
                    电话联系:  013600313569  温工

网友C:
请教:富士FRN0.75C1S-4C变频器显示0C1,是何故障?

网友D:
你可以测量IGBT看看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上次遇到类似的故障
不带负载可以启动
75KW变频器带45KW的电机也能起
板子没事,就是IGBT的问题

网友E:
什么叫IGBT

楼主:
更换一体化模块E9ES04后变频器恢复工作,谢谢大家,特别是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