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急!

楼主(2005-08-23):
小弟的串口打不开了,提示被占用,不知是哪个应用程序,请问如何检测串口是被谁占用的?谢谢!

楼主:
求高手帮忙,感谢!

网友A:
重启机器。

杀进程。

楼主:
多谢 firedphoenix ,我已重启动N次了,小弟的win2000下提示被占用,在另一个操作系统WINXP下正常,不知被哪个占用了,如何检测被谁占用,急!

网友B:
在你的电脑左下角一定有什么程序打开着,逐个退出试一试,直到没被占用,就能找到你的串口是被哪个程序占用了。当时我也是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么找到的

网友A:
杀可疑进程。另外在设备管理器里看COM是否正常?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找,看看谁在占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端口检测等工具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