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在下使用的是 q2 系列

想了解wand 和 dmove 指令的 含义 用法 以及 格式

多谢大家赐教

楼主:
在下 所在的小厂 使用plc 杂乱 fx ,a,q 的都有

上述几个系列的指令 其功能是否 相同  除了系统指定的专用的指令

哪位仁兄 有q2 的指令集 给小弟一份 以解燃眉之急  再谢

goodspeed291@sina.com

网友A:
wand  是 逻辑字与  的指令.     或是方便命令 的   交替输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d  是 逻辑字与  的指令.     或是方便命令 的   交替输出  .

老大 看不明白啊

能不能 说的 详细一点 或者 给个 例子

恕在下愚昧

网友B:
DMOVE是32位寄存器用的,如
DMOVE  D1 D3;
的意思就是把D1和D2中的内容放到D3和D4中
我爱工控

网友C:
WAND就是与指令,把D1与上D2然后复给D3

网友D:
看一下编程手册不就OK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