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我用松下A4伺服电机200W+西门子的EM253定位模块做了一个分度盘系统,电机每次旋转45度,每分钟旋转150次,分度盘为铝制,重量很轻,采用键槽直连方式连接。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电机朝正时钟方向旋转一定圈数后,发现分度盘出现多走的现象,而朝逆时钟方向旋转一定圈数后,确出现分度盘出现少走的现象。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急,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你用的是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在调机时有没有进行自动增益调节,再进入脉冲监控看看有无累积残余脉冲再根椐实际情况调增益(正反向都要)

楼主:
我用的是开环控制,而且我把实时增益调整关闭了,且把机械刚性调整的较硬了。请问
1、查看有无累积残余脉冲是否是在监视器模式下,查看并比较dp_nps和dp_cps的值?
2、调增益“(正反向都要)”是什么意思,是只用调节Pr10-第一位置环增益和Pr11-第一速度环增益参数就行了吗?

网友B:
[讨论] 如果差的不多,肯定是机械传动间隙!!
如果差的不多,每次都一样, 肯定是机械传动间隙!!
你有panaterm 软件吗?能否传一个给我!我急需!!thanks!
my Email:xiazg315@21cn.com

网友C(2005-11-09):
请问下楼主我用cpu222+EM253+HIM  ,用来控制安川850w伺服是可以的吗?电机1500r/min
17bit编码器。行动距离不长 是250MM ,电机每分钟启动150下的速度,要求速度和长度随时调可以用HMI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我用cpu222+EM253+HIM  ,用来控制安川850w伺服是可以的吗?电机1500r/min
17bit编码器。行动距离不长 是250MM ,电机每分钟启动150下的速度,要求速度和长度随时调可以用HMI整的。
17bit编码器。行动距离不长 是250MM ,电机每分钟启动900下的速度,要求速度和长度随时调可以用HMI整的。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