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多谢

楼主:
没人解答吗,大家!

网友A:
1.发电机组出产前需要有出产测试,我们公司的测试负载是水负载.--应该是测试  发动机  负载是水负载吧.
2.增加无功负载可以降低功率因数,实现模拟测试.
3.但是无功负载应该不需要模拟,直接减容量15%或者随机补偿15%就差不多.
4.发电机组出力,最大问题是大量使用变频器的系统,产生的谐波.一般要减容量30%才好用.

楼主:
直接减容量15%或者随机补偿15%就差不多..

那直接减容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直接减容:水负载120KW,额定功率计1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