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母排温度

楼主(2005-08-23):
各位老大,俺这里两台1000千伏安的变压器,自带的风机从来就没自动起动过,温度显示70-80度了,只能自己手动开启,不会出什么危险吧?,

网友A:
没问题,变压器一般温升都有60-70度.而变压器风机要启动一般要到85-95度.所以不会有问题
我本电工

网友B:
对头~~风机是自投的~~你不用太担心了~~

网友C:
80度的温度长期运行不好,你可以将自投温度调到70度就启动,这样比较有利于变压器的寿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俺试着处理一下吧

网友D:
变压器风机要启动一般要到85-95度??不会吧,到了95度,超过一小时会调闸的(反正大变压器是这样)

网友E:
干变还是油变,我们公司设计的可以达到115度的温升啊?风机在80度时投入,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E:
我说的是干变,因为我是设计干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