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关于

楼主(2005-08-23):
我在安装SIMATIC STEP 7出现如下问题。安装无法继续

楼主:
咋就没人回呢

网友A:
please use setup.exe on the CD
就是:请使用CD里面的setup.exe安装

网友B:
你要先把操作系统的区域和语言项设置成英国(英语),重新启动机子,再来安装STEP7,保证没问题

网友C:
你下载安装的只是一个补丁包而已,需要原软件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