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1kvA变压器,分接开关在中间,六千变400V,可输出电压变化很大,有时在440V,有时在380V,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否变化很大?另外,容性负载可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B:
检查输入电压和负载回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