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假设泵在最佳效率点(即额定工况)的功率是50KW,配用电机是60KW。由于系统的流量可以通过阀门调节,假设在额定工况下,阀门不是全开的,那么调节阀门的开度,系统的流量就会变大,水泵所需功率也会随着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超过电机的功率,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电机过载、烧毁问题。表情问题是,电机是否可以提供水泵在过载流量下所需要的功率,如果达不到,水泵在配用电机一定的情况下,流量是否还会增加?同为一辆车,用大马来拉和小马来拉,车运行的速度是肯定不一样的!马拉不动车,也许会耗尽体力,也许会停下来——因为它知道自己拉不动!或者说小马拉车的速度和大马根本就不能比,两者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在同一系统中,上述水泵的额定功率是50KW,那么配用电机为60KW、50KW、40KW、30KW的时候,水泵的流量是一样的吗?

网友A:
40KW、30KW的电机就不能长期使水泵的工作在50KW了吧.
系统的流量变大,水泵所需功率也会随着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超过电机的功率,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电机过载、烧毁问题出现。???是不是,我觉的好像是,不太确定.

网友B:
电机出力不同.出水流量也会不同的.同一台泵.配额定功率以下的电机.就会超载.发热.直至烧毁吧

网友C:
水泵的额定功率是50KW,z在配用电机为60KW、50KW、40KW、30KW的时候,水泵的流量是一样的.区别是滞速量不同.
同为一辆车,用大马来拉和小马来拉,车运行的速度是肯定不一样的!但是电机就两回事.
如100KW的拉20KW负荷,它就只出20KW的力.电机自身极数决定它的最大转速,而马一般尽力而为.

楼主:
”滞速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滞速量:实际运行速度与同步速的差值.

网友B:
呵.六楼的朋友.有些不解了."滞速量"不同的话.配不同的电机.水泵流量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呢?

网友C:
你怎么知道的?配不同的电机.水泵流量是一样?
[上述水泵的额定功率是50KW,那么配用电机为60KW、50KW、40KW、30KW的时候,水泵的流量是一样的吗?]
也有差不多的可能.因为,你没有给出水泵工况.如水泵输出压力超过额定的时候,流量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