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本人设计的PLC自动发油控制系统,下位机用的是16台西门子S7-200控制发油,上位机为工控机,利用Profibus-DP进行通信,当只有一台PLC连接到上位机时,系统正常。而第二台PLC连接上时,上位机就会死机,请高手们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引起了死机?

网友A:
可能是PLC的地址没有设置好的原因!

网友B:
200能带动两台吗,支持吗,300带2台以上就易崩溃

网友C:
对每台PLC读写的数据过长,你检查一下再试试

网友D:
站址不要重复,加了硬件后,最好要重启系统,重新加载一下。(用的什么CP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