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普通G-LINK56000MODEM,想通过AT命令设置成自动应答方式,
AT&D0
ATS0=1
AT&W

但断电再上电后MODEM的AA灯不亮,请问何种原因(MODEM驱动未装,直接通过串口通信软件发送命令)

网友A:
AA灯只是通信速度状态,

当串口用4800以上的波特率打开时,MODEM的AA灯就会亮起

网友B(2006-05-19):
AA指示是自动应答
误人
HS是通信速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