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露的产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突发性的,在空气比较潮湿以及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区也是经常性的

楼主(2005-08-23):
凝露的产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突发性的,在空气比较潮湿以及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区也是经常性的。 针对这一隐患,我们研制开发了凝露监控器系列产品。本“家族”主要用于自动除潮湿、防凝露以及需要控制工作环境温度的电力设备和其他相关领域,实现智能控制,能够有效防止电力设备因潮湿、凝露和温度异常而引发的各类事故,,保障自动化作业的高效、安全运行。 1.基本监控单元 A .凝露监控器NK(TH ) ☆适用范围 该产品主要是在工作环境潮湿、有水汽生成时工作,重点用于电力设备(如户外端子箱、高低压控制柜,手车式开关柜、环网开关柜、地下变电站、箱式变电站、干式变压器、断路器机构箱、仪表箱等)以及其它需自动除潮湿、防凝露的场合。可在强电场、强磁场和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长期使用。 ☆工作原理 在待机状态下,传感器对周围环境相对湿度变化检测,并把获取到的有关参数送后续电路处理,当有凝露产生的可能性时,便驱动下一级执行电路,通过外接负载加热、通风,强制对介质进行改造以达到标准工作条件,直到凝露不再产生系统重新处于监控状态。如此反复实现自动控制。 ☆性能特点 由于采用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传感技术以及电路集成工艺,因而具有极高敏感性、响应速度快、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无需校验、抗污染能力强及超小体积、便于安装等特点,而且其控制端不需外加电源,并能与交流大功率负载安全隔离,还可进行较远距离的控制,是集输入开关操作及自动控制于一体的高精度、小型化换代产品,也是各大电设计院、电厂、供电部门和许多著名电力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智能控制设计,参与市场竞争的首选功能模块。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凝露启控:≤93%RH(20℃时) ▲使用环境(指监控器): 温度-25-+65℃,相对湿度≤95%RH ▲触点功率:阻性负载AC220V 3A常开 ▲功耗: ≤1.8W ▲耐高压:2KV 50HZ 3min ▲三防功能(TH):防含有酸、碱、盐的气体 ▲体积:48×48×68mm3 ▲重量:0.1kg ▲传感器:电缆外接式,有效长度→1000m ☆安装使用 2).安装方式 ①嵌入式安装:如上图示,开孔尺寸45+0.5×45+0.5mm2。 ②基座式安装 将凝露监控器插入8芯标准继电器座,然后置于导轨或者直接固定在安装板上即可。 3).接线 a.一般接线方法:凝露传感器接①②,负载接③④,AC220V电源接⑤⑥ 4).使用注意事项 ⑴在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的前提下,方可接线、通电。 ⑵监控器空载(或者负载断路)时,凝露指示灯会常亮,请您及时检查维护。 ⑶关于凝露传感器: a.安装时,凝露传感器要接触良好,以保证其灵敏性。 b.试验凝露传感器,可用冒热气的开水或者用口哈气,接近凝露传感器(不能将传感器直接浸入水里或者向其滴水)5秒左右, 监控器上凝露指示灯亮、负载开始工作;远离水汽,指示灯灭、负载停止工作,表明凝露传感器未损坏。 c.避免长时间将凝露传感器放置在60℃以上的水蒸汽下。 d.凝露传感器清洗条件:不得使用溶剂类,可用棉纤棒在水汽下轻擦。 B .温度监控器 a.拨盘式 单点温度监控WK(TH):WK-S(TH)为升温型,-30--70℃任意监控点设定,回差4 6℃,接加热负载;WK-J(TH)为降温型,-30--70℃任意监控点设定,回差4 6℃,接降温负载。 b.数显式W2K(TH) 用数码显示温度测量值和上、下限设定值,当环境温度高于上限值时电路驱动降温负载工作;相反低于下限值时进行加热工作,以使环境温度保持在设立区间内。具有精度高,无视差、小体积、长寿命、好安装、易使用等特点。 2.复合型监控器(负载能力:每一输出单元AC220V 3A) A .双路凝露监控器N2K(TH ):体积48×48×78mm3 主要用于少油断路器及其他温控场合。 WK-SD(TH)为升温型-30--70℃温控点设定,回差4 6℃接加热负载、WK-JD(TH)为,-30--70℃温控点设定,回差4 6℃降温型接降温负载, C .凝露温度监控器NWK(TH) 主要用于电力部门使用的各种开关柜,端子箱,干式变压器,箱式变电站,隔离开关,断路器结构箱及其他相关领域。 一路凝露监控;一路温度监控。NWK-SD2(TH)为升温型,-30--70℃温控点设定,回差4 6℃接加热负载;NWK-JD2(TH)为降温型,,-30--70℃温控点设定,回差4 6℃,接降温负载 广泛用于电力设备及相关领域。 3.安装方式 A. 体积48×48×?? mm3系列 ①面板嵌入式,开孔尺寸45+0.5 ×45+0.5mm2; 4.配套负载 我们推荐使用: AC 220V 50HZ 1)电加热器 ①板状电加热器,功率75W、90W、100W、150W、200W、300W、500W 2)风扇 功率、体积根据需要自定。 5.产品订购 用户根据需求,须在订货单中注明以下事项: 1)产品型号(需要加热还是降温)、数量,凝露传感器引线长度(标准配置1.5米); 2)收货单位、收货人、邮编、相关票据等; 3)货运方式:邮件、铁路、空运和到站名称; 4)其他特殊要求

访问量:313     湖南醴陵市利达电子电器厂
 公司地址: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沈潭马坡里 公司电话:0733-335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