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露温度监控新品???

楼主(2005-08-23):
利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微型智能凝露、温度监控设备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传感技术以及电路集成工艺,开发制造凝露温度监控器系列产品,NK系列凝露控制器,WK系列温度控制器,NK系列湿度控制器,WSK系列温湿度控制器,NWK系列凝露温度控制器,NWK系列温度凝露控制器等,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由其自定义产品的功能,定向提供特型产品。
         该系列产品重点用于电力设备如户外端子箱、高低压控制柜、高低压开关柜、环网柜、箱式变电站、干式变压器、仪表箱等需要自动除潮湿、防凝露、控温度的场合。可在强电场、强磁场和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长期使用,能够有效防止电力设备因潮湿、凝露而引发的各类事故,保障自动化作业的高效、安全运行;是电力设备真正的“保险”,也是各大电设计院、电厂、供电部门和许多著名电力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智能控制设计,参与市场竞争的首选功能模块。

   所有产品可*性高、稳定性好、无需校验、抗污染能力强、便于安装,与其他厂家的产品相比,具有极高敏感性、响应速度快及超小体积等特点,能与交流大功率负载安全隔离,还可进行较远距离的控制,是集输入开关操作及自动控制于一体的高精度、小型化换代产品,倍受广大用户欢迎。

     同时还有(DJR-50/100/150/200/300/500系列加热器)DJR-系列铝合金电加热器是专为电力设备防潮除湿设计的一种新型电加热器。该加热器选用优质加热电阻和专用铝合金散热板材。具有体积小、安全性高、外形美观、加热效率高、加热效果好、防潮、防凝露和低温加热性能优越的特点,可有效地防止各种电力设备由于受潮、凝露而引发的各种爬电、闪络等事故。加热器选用的优质加热电阻与一般加热器使用的电热丝相比,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可以长期可*地工作,而且没有明火,安全性更高。全新设计的标准安装卡轨,适用于一般通用型槽钢规格,安装、拆卸加热器方便、快捷。目前该产品已得到各电力设计院、电厂、供电部门及许多著名的电力设备生产厂家的广泛应用,并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多批次地应用于出口工程中。

产品用途:
各类电力设备箱柜体内的防潮除湿加热。

产品特点:
(1)防止电力设备受潮、凝露而引发的爬电、闪络事故
(2)专为电力设备防潮除湿设计,适合长期通电使用
(3)低表面温度,更高安全性
(4)优质加热元件和铝合金型材,更长使用寿命
(5)卡轨式便利安装
(6)选配WSK-NWK-系列凝露温湿度控制器,可以实现电力设备防潮、防凝露和加热控制的自动化
(7)选型提示:每1m3空间温度每升高1℃需要25W功率
(8)电源:AC220V,AV380V
(9)功率:50W、75W、100W、150W、200W、300W、500W

   利达理念:技术领先、质量上乘、服务满意、精诚合作、共创辉煌!

   如需详尽资料,欢迎来电、来函垂询!

楼主:
电力设备的保险 --凝露监控器家族
有时空气中的水汽超过它的最大包容能力称它为过饱和空气,它是暂时现象,过饱和空气中的水汽会慢慢凝结析出,变成饱和空气,此时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露(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华)。凝露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有凝结核;2.一定温度下,水汽达到饱和状态。凝结核包括大气中的烟雾、尘土、小盐粒、及近地面的小草、树叶、物体等,这一条件肯定是满足的,因为纯净的空气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得到。要使水汽达到饱和状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增加水汽含量,如浴室、梅雨季节等;其二是降温,大气中自然降温有三种现象:一是地面辐射冷却,产生“露”;二是空气上升绝热膨胀冷却,产生“雾”、“云”;三是平流冷却。

基于以上原因,凝露的产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突发性的,在空气比较潮湿以及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区也是经常性的。

针对这一隐患,我们研制开发了凝露监控器系列产品。本“家族”主要用于自动除潮湿、防凝露以及需要控制工作环境温度的电力设备和其他相关领域,实现智能控制,能够有效防止电力设备因潮湿、凝露和温度异常而引发的各类事故,,保障自动化作业的高效、安全运行。

本公司专业生产凝露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湿度控制器,温湿度控制器,凝露温度控制器,铝合金电加热器,DJR-加热器,NWK- 系列,WSK- 系列,KS- 系列, DJR- 系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电气交流论坛---电工论坛     http://bbs.lllddz.com

凝露监控专家:  http://www.lllddz.com
电力监控专家:〈箱式变电站用加热器〉
温度控制专家:〈开关柜用加热器〉

楼主:
产品采用进口高性能湿度传感器,对凝露、结露特别敏感,当受潮或即将凝露时,设备就能启动加热负载,防止高压下由于潮湿或结露而引起爬电、闪络事故。产品型号众多,有各种不同电性能及功能组合的产品和不同安装方式的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该产品已经得到广大电力设计院、供电局、电厂电站和国内著名的电力设备生产厂家的应用和好评,是设备除潮、防凝露的首选产品。       凝露监控专家:http://www.lllddz.com

楼主:
凝露控制器用于开关柜上,为何开关柜顶部已有结露现象,凝露控制器仍不加热?

答:这是因为开关柜内外温差大,虽然柜内的空气相对湿度并未超过凝露控制器的启控湿度,但因柜壁温度远低于柜内空气温度,故开关柜顶部已有结露现象,凝露控制器仍不加热。
   解决方案1:改变凝露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安装于顶部易结露的地方)
   解决方案2:选用智能型温湿度控制器,降低湿度启控点。

问:当选用温度传感器内置式温湿度控制器时,哪种安装方式较科学?

答:导轨式和底座式安装较科学。相反,由于温度传感器内置于控制器面板上,面板式安装时,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为柜体外部的温度而非柜体内温度,故不能采用面板式安装,如需采用面板式安装,则温度传感器必须采用外接方式。

问:在端子箱或开关柜上使用凝露控制器时,凝露传感器和加热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最合适?

答:选择凝露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整个端子箱或开关柜的凝露检测和预防,一般来说,加热器安装在端子箱或开关柜的底部比较合适,当加热器加热时,形成空气对流,被加热的空气遇到温度较低的端子箱壁,产生凝露,所以一般情况下端子箱或开关柜中上部柜壁湿度较大,容易产生凝露,将凝露传感器安装于端子箱或开关柜中上部比较合适,但不能将凝露传感器安装于加热器的正上方。

问:双路温湿度控制器、单路温湿度控制器产品具有加热器断线报警功能,当负载接50W加热器时,为何在加热器无故障时仍然报警?

答:以前我公司采用互感器采样的方式判断加热器是否出现故障,由于互感器受磁芯导磁率的影响,自身产生一个死区,当加热器功率超过小时,互感器无法检测到电流信号,故当负载接50W加热器时,仍然报警。
   解决方案:我公司最新研制出一种加热器断线检测模块,能可*地检测到小功率加热器的断线信号,解决了小功率加热器的误报警现象。

温(例如将传感器放入冰箱或冰柜中),当数码显示器的温度显示

问:什么是湿度?凝露?两者的区别?

答:湿度分为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
   绝对湿度是指每立方米的空气中含有水蒸气的质量。
相对湿度是指水蒸气在空气中达到饱和的程度,饱和时为100%RH。当绝对湿度不变时温度越高相对湿度越小。
   凝露是当空气湿度达到一定饱和程度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物体上凝结的一种现象。
   湿度是普遍存在的,而凝露只是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电气交流论坛---电工论坛     http://bbs.lllddz.com

凝露监控专家:  http://www.lllddz.com
电力监控专家:〈箱式变电站用加热器〉
温度控制专家:〈开关柜用加热器〉

楼主:
由于干式变压器器身和铁芯裸露在空气中,若环境湿度较大,会引起绝缘电阻下降,咋办?看下去。

   如绝缘电阻能达到10 MΩ/KV(铁芯对地电阻大于1 MΩ)以上,只要线圈表面没有凝露,产品即可直接投网运行,随着变压器运行过程中温度上升,绝缘电阻就会逐渐恢复正常了.

   如绝缘电阻小于10 MΩ/KV(铁芯对地电阻小于1 MΩ)时,那按以下方法进行处理吧。
   a.若变压器轻微受潮,可用大灯泡直照进行烘烤,但时间较长,一般为10天左右,烘烤时把风机开着效果更好;注意灯泡离主体不要太近噢,半米就好了,不然可能损坏本体绝缘的。

   b.若绝缘电阻大于2 MΩ/KV(铁芯对地电阻大于0.1 MΩ),可采用空载法进行烘烤。那么什么是空载法呢?即将高压端开路,低压端通额定电压(一般产品低压额定电压为400V,可通电压为380V的市电)烘烤4小时就可满足投网条件。但必须注意高压侧电压高达一万伏,加电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以防有人闯入。

   c.若变压器严重受潮,尤其是曾被水浸泡的,必须采用短路法。短路法嘛,即低压端用铜排短路(短路铜排截面与低压出线铜排相当),高压端通不超过阻抗电压的三相电源。例如,高压10KV,阻抗4%/6%;或高压6.3KV,阻抗6%的产品,高压三相就可直接通380V市电进行烤烘,但高压进线电源电缆截面不能小于3A/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