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各位大侠,小女子刚刚出道,请教一个问题?
  张力控制器是控制系统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东东?

网友A(2006-11-14):
自动控制皮带张力的程序----自动调节
防止皮带启动时张力过大,拉断皮带

网友B: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控制前后联动的张力以保证产品质量,在光纤光揽电揽设备中常用。我也是工大的

网友C:
原来是皮带上那个东东啊,哈哈,有叫撕裂的,还有叫张紧的,就是给出一个常开点出来给 控制用的,也有用常闭点的,有用接近开关的,也有用机械触点的,说白了就是皮带的拉断后掉下来,把机械绳压住而使触点变化,或者皮带断了,机械轴掉下来而使接近开关发出信号。其它还有什么样式的我也不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D:
张力控制在印刷包装行业用得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