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在施耐德CONCEPT编程软件中,编好程序想进行一下模拟调试,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对模拟量输入进行强制(现在PLC的模拟量信号是零),就象开关量输入一样,可以通过PC进行给定,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在模拟器中可以实现,先输入通道的地址,比如要强制地址300011,就输入"11",然后再单击滚动条的右边的数字,输入你期望的数值即可。

楼主:
谢谢,可我不是想在模拟器里面,我是想在和PLC已经建立连接的情况下,在"RDE Template"里面实现,开关量都可以的,但我拿模拟量就没有办法了,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模拟量控制,在你说的R....中需要打上对勾,才可以强制给出值,在程序中不能出像此变量或地址,否则也加不上去

楼主:
TO:johnny326
现在就是在"RDE Template"里面无法打勾啊,
是说要把程序里面的这个变量删掉才行吗?可是如果删掉了,就没有办法进行模拟调试了,有没有其它办法啊

网友C(2005-12-21):
帮助顶一个,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在变量编辑器中选择"当前值"再点击写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