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3):
我们这有一台2.2KW的电机老是发热,怎么回事阿

网友A:
检查三相电感是否平衡,轴承是否正常
我本电工

网友B:
是否负载过大,空载试验看看还发热吗。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轴承和转子是否有虚位

网友D: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E:
请你仔细检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看看带负载运行电流再说.再看看不带负载时的电流.及每相的电流的偏差.

网友G:
比较空载电流、带负荷电流与铭牌上的电流相比较,看看电流是否正常,然后再来对症找原因!

网友H:
狼哥,先空载试一试吧!!!

网友I:
原因多多一言难尽!

网友J:
从工作环境上分析,是不是电源质量不好,通风不好呢,安装不规范呢,过载。

网友K:
2.2KW的
电机发热(严重):1.M-MAX小于2.---偷工减料.
                     2.在电锯(刨)上基本用2.2KW电机.使用时进料太快,产生过载.
                     3.单相电机电容衰减.
                     4.线电压低于360V.电线小道理一样.
                     5.不经常使用,受潮.开一阵就好.
                    对比一下试试.

网友L(2005-10-02):
哎,前面的朋友已经说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