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内的电池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5-08-23):
谢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存储用的吧

网友B:
掉电保护那啥。
楼下的你说呢。

网友C:
触摸屏内的存储器一般都是FLASH,所以程序不需要电池后备;
但触摸屏内的实时时钟及设定的数据等必须用电池后备;

网友D:
你把它拔了就知道它什么用了:)

网友E(2005-10-04):
倒 这个注意倒是个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F:
这样的想法多应该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