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变压器油如何去除?请教高手

楼主(2005-08-23):
不小心将变压器油弄到身上,一般洗完还有印记,该用什么方法能彻底去除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找郭冬临试试.

网友B:
郭冬临是哪个大侠!

网友C:
石油醚!
如果你是电厂这类单位的话,你们的化学分场有,找他们要一瓶。或者去化工店看看!
使用方法:用石油醚直接到在有变压器油的部位,搓揉(就象洗衣服一样),感觉差不多了后,用水浸泡、加洗衣粉,几分钟清洗晾干即可!
效果:晾干后无任何变压器油的痕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郭冬临试试.
有汰渍没污渍

网友E:
以油攻油.不是化纤的衣服用汽油试试.

网友F:
长知识了

网友G:
用油七湿湿济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