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要编写一个类似于西门子Step 7 Micro Win编程软件,当然功能肯定没那么强大了。不过主要目的没变,就是在计算机上对PLC控制器进行程序编辑、传送、控制器参数设置、程序调试。
我分析了一下:

1)涉及到梯形图编辑,并且涉及到汇编语言与梯形图之间的相互转换。
2)涉及到汇编语言的编辑,要进行语法检查。
3)程序传送。
4)程序调试,包括梯形图状态下调试和汇编状态下调试。

请问大家:
对于这四种功能,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比较合适呢?或者说涉及到哪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A:
老板nb,你也nb!

网友B:
恭喜你能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网友C:
T形图就是C语言的电气图形转换形式,一般是在PLC中固化模块转换的,如果以电脑为开发平台,软件也是能实现的吧
汇编的检测应该就是检测语法吧,看看指令后面跟的变量或者位址是不是正确(有的指令后面只能跟地址)
程序传送,要先把你的程序转换成BINARY,得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和CPU
唉,你这么开发PLC太累了,不现实,不如搞个单片机控制器吧
KEIL5.0就行了,看需要编程就好了

网友D:
不是不可能,是你做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