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驱动软件.

楼主(2005-08-24):
各位大侠.哪位知道USB转232驱动软件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需要驱动吧?? 在WIN2000上不用。他可以在你的COM口坏掉的时候替代COM口用

楼主:
大侠能否讲清楚一点.为什么在WIN2000上不用.我刚买的本本.没有带串口.用USB转232连线.在与三菱FX2N PLC通讯时本本显示通讯错误.必须用一个驱动程序来驱动USB才能正常通讯.       因为我的电脑知识实在有限.   是我的电脑问题吗?

网友B:
买usb to 232 线带个驱动光盘的
插上就有提示  放入光盘 提示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教.现在明白了.                                                                                原来一直使用手持式可编程器.太麻烦了.现在用本本效率大增.

网友A:
说得太对了,手持式可编程器要写指令,而且不便于调试。观察能力太差了

网友C:
o
那232的地址怎么办呢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USB转232比较熟悉.希望给以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提个醒.
第一次使用USB - 232线本本会显示用那种程序来驱动.这时你可以在 (游览)
找到你装的USB - 232驱动软件.用它驱动即可.

网友A(2005-09-26):
笔记本好像使用USB转232不行哦。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

网友D:
USB转RS232的线有两种,有一种是不能用的,
免费下载PLC,触摸屏编程软件及资料:http://skyhorse.eicp.net

网友E:
s7-200的编程电缆是可以用的,我刚刚试过,需要安转USB到232转换线的驱动。然后选择这根线所代表的COM口即可以

网友F:
我可以提供给你,我也是这样用的
wshl888@yahoo.com.cn
QQ:526077807

网友G(2008-01-21):
各位大虾,能不能传个驱动用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