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请教大家:在变频器矢量控制中,电机的转速是不通过调整转矩电流间接调整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该如何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变频内部是通过改变触发脉冲的顺序来控制电动机的转向的。
在使用中一般通过控制端子和面板及上位机来控制电动机的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