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我们公司的电控箱改造,因为原来没有220v电源使用,所以没有零线引进来。现在要用220v电源,大概我们电工觉得再引零线比较麻烦,就把该接零线的那根线接到了地线上。用起来可以,请问这样妥当么?

网友A:
可以的、没事!

网友B:
不安全。不符合规范要求。

网友C:
加个变压器啊老大。多接根线也只有这么大事。一短路电你就象电老鼠。

网友D:
大哥,太不妥了!来个变压器,OK?

楼主:
因为很小一个柜子,他们都嫌太麻烦了,我改变不了。我想问一下安全隐患的原理,好防止一下以后的事故。

网友E:
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F:
学一招,不知道实用不实用啊~

网友G:
如果该地线与零线没有金属连接,那么该地线的电位会随负荷大小而变化,负荷大电位就高,危险

网友H:
安全起见,临时用用还可以。不过建议最好还是来个重复接地,把用电器的外壳再次接地,接地线可承载电流必须大于负载电流的总和

网友I:
当然不行,否则为什么要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J:
供电局会说你偷电地。。。罚死你

网友K:
楼猪/是干这行的,都会知道这样不妥.

网友L:
没什么事的!!顺便问一句:买保险了吗?大不了电死,为国家计划生育作点贡献

网友M:
可以用,就是不安全。

网友B:
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83

第4.2.4条 为防止触电危险,在低压电力网中,严禁利用大地作相线或零线。

规范下载地址:
http://w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7854

网友N(2005-10-16):
不规范,危险

网友O(2010-04-25):
加一个380V转220V的控制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