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请教个位老大一个电路图。只用一个按钮和几个接触器(不能再用其它东西)控制马达的起停。

网友A:
如果用不复位的按钮的话,按钮直接接到线圈上就可以了。
如果用常开弹簧复位的按钮的话,还要接触器的常开触点与按钮并联以自保,再串联一常闭弹簧复位按钮。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讲清楚。是不带复位的。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网友B:
要加PLC 才可以实现,,

网友C:
是的,不用PLC的话,怎么接啊?我到也要学学了啊!!!

可以节约成本啊!!!

网友A:
不用复位的却是没办法,按钮又不能记忆。如果只要这一个作用的话,用PLC太浪费了。加一个常闭按钮或改为不复位按钮简单实用。

网友D:
这很容易,但这样做没有必要,还不如加一只停止。给你发个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很容易,但这样做没有必要,还不如加一只停止。给你发个图。

手一松不就停止了?怎么自锁呢?

网友E:
加点东西!

网友F:
kt干啥用的?好看吗?

网友G:
不错逻辑合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关注。我是在去面试时遇到的这到题,他就给了我这些东西。如果用PLC或家多一开关或家多一个记数或记时器那倒好做可偏偏就是没有我想了好几天也没结果,所以过来求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H:
真想不通,要是省钱了话。一个钮一个接触器,一个计数器不就行了。。。
一个计数器的价格和一个接触器差不多,比你搞4个接触器省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加点东西!
这样不合题意,按钮用了双联的,还用了定时器,这个才是合题意的:
http://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7721

网友J:
我这个参考一下,具有以下优点:按按钮时间长短无所谓;不使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切磋0315-3087818

网友J:
我这个参考一下,具有以下优点:按按钮时间长短无所谓;不使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切磋0315-3087818    任

网友J:
我怎么贴不上图

网友K:
以前有详细的讨论

网友L:
用带锁按钮

网友M:
可以使用带锁开关,就是按一下时锁住接通,再按一下解锁断开

网友N(2005-10-16):
楼主说的是用带复位的开关吧,如果用不复位的,买个带自锁的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O:
我做过这个的 不知道你要不要看  如果需要我可以告诉你的 用的是两个继电器 一个主接触器 点用的很少 按扭用的是一个动合处头  呵呵

网友P:
不用PLC,只用一个按钮,不但能实现起停,还能实现正反转的控制,但须要加继电器,如果是就地控制,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是远方控制,只用一个按钮可以节约操作线。

网友Q:
用胶木的拉线开关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R:
20楼的设计很科学

网友O:
很简单的 不用什么那样昂贵的东西
很简单的 呵呵 不用什么PLC (本人不会那个东西)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懂了 呵呵
由于本人没有画图软件 呵呵 讲究看吧

网友F:
2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S:
加一计数器,能实现;

网友T:
谢谢!学了不少东西!以前只会用PLC编过。

网友U:
我做出来了,好兴奋!!
我上午做出来了,并经过实验,很可靠,用了三个中间继电器,一个交流接触器,有需要图纸的请联系 slc6167@sohu.com

网友V:
在按纽上接两路线,一.启动:按一下按纽,A接触器吸合,电流通过串联A接触器上一个开点和B接触器的一个闭点将C启动接触器线圈吸合,二,另一路通过按纽下火接A接触器一个开点到B接触器线圈,长闭点断开,停止

网友W:
各位师傅,大家对电气符号很是熟悉,能不能也把那个代表什么也写出来好吗,让像我这样的小小鸟也能多看得懂一点好吗?
谢谢各位师傅的用心教导.谢谢!!

网友X:
一个按钮和三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Y:
很简单.利用按钮开关QA1的常开常闭各带一个接触器km1,km2.  km2接触器串起动接触器km3常开点并自保,,km1常开串km4常闭起动km3并自保,km1, km2两常开串连接km4就ok
QA1按下---KM1---KM3闭合自保
QA1复位---km1释放---KM2闭合自保
QA1按下---KM1---KM4闭合---km3释放

网友Y:
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更简单

网友Z(2005-11-30):
各位试一下,用一个按钮正反停。

网友AA:
哈哈!加东西是用的!虽然K1自锁了但同时时间继电器也的电,不然不行的!
但此电路不是很符合逻辑,要求按钮两组一致性,如果控制按钮与时间继电器连接的一组释放慢,可能还会使K1得电,导致误动作!
不过楼上的还是厉害!

网友AB:
呵呵!!!!

              我觉得控制马达的启动停止,只需要俩个交流接触器/一个点动按钮
 接线时KM1与KM2互锁,(其目的是当KM1通路时KM2开路):
 你不用过载或短路保护吗??

网友AC(2006-08-12):
中级电工考试教课书上有的

网友AC:
用一个按钮、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是正确的,继电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为启动信号,一个为停止信号,接触器的电路为普通的启停电路。

网友AD:
一点必要都没有.浪费!!!

网友AE:
楼主的强调要求是"只用一个按钮和几个接触器"控制"马达的起停!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吧?
只是起停.
这样的话,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吗?
控制部分:单相,火线进自锁按钮常开,常开出来接接触器线圈,线圈出来接零线!
辅助部分:三相电进接触器常开触点,出来接马达!
有问题不?指教!

网友AF:
........
一个按钮多少钱哦,一个接触器要多少钱哦,为了用一个按钮,花那么多接触器,值吗?
这个只能当理论用用的哦!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加点东西!
这样不合题意,按钮用了双联的,还用了定时器,这个才是合题意的:
http://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7721
你的图正确么????????你 用了一个 常开按钮,在改变状态后自动切断了控制回路,请问主继电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电源啊??????????????

网友AG:
这道题应该用2个2种不同状态的时间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来控制电路的通断还要调好延时。用普通按钮是可以成功的。与一种线材拉丝机的控制相似。点动时间长了可以自锁运转。轻点启动按钮可以点动和停车。电路比较复杂。但是原理类似。N年前仔细研究过那张电路图,现在改行了,已经很陌生了。

网友AH:
这我知道啊:用一个接触器,2个中间继电器
实用电工线路图500例上有啊

网友AI:
可以
当然也用不着PLC。不过需要添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才可以实现

网友AJ:
也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简单的!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啊

网友AK:
大家是不是把问题想的复杂了
典型的点动,按就起,松就停。还是我太天真!但是这符合题意!
我也自己花了一个,3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
我看还可以,按一下起,再按就停,一个按钮。
怎么把图贴上去啊?帮帮忙,帮我的同时,也方便了大家!~

网友AK:
57楼的大哥用两个接触器是不是按钮按是时候,要非常小心呢
基本就是一瞬间的开启,马上就停了呢?

网友AL:
简单的!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啊,
一只继电器控制自锁,另一只继电器控制断电

网友AM(2011-01-06):
引用 网友E:
加点东西!
老大 这样一改没法停止了把

网友AM: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参考一下,具有以下优点:按按钮时间长短无所谓;不使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切磋0315-3087818    任
高手 元件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