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好久没来了,还是那么热闹吗?
有个问题大家看看:
大功率变频器,比如220KW以上,用于风机系统(所以说他,是因为他的惯性比较大),系统的配置是一台变频器对应两台电机(不是一拖二),就是这台变频器可以在1#泵上工作,也可以切换到2#机上工作,现在要求:假使现在在1#机工作时,把变频器快速切换到2#机上,这个时候1#机因为惯性较大,还在快速转动,通常,在电气逻辑上,我在作出切换动作时,首先要快速停止变频器输出(这个时候1#机还在快速转动),在判断输出为零时,完成变频器输出的两个接触器的切换,然后发出启动变频器信号,启动2#机.
    以上过程,是我的设想,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有几个方面我无把握:
    1.负载惯性很大,变频器是不是可以快速输出为零.
    2.有没有特别好的线路,或单元器件来完成这个过程

网友A: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的停车分为3种形式。OFF1、OFF2、OFF3。其中OFF2表示,只要激活次停车命令。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单元立即被封锁。这样只要稍延时一段时间(利用装置的续流二极管将电机的剩磁耗掉),即可断开仍在旋转的电机,实施对另一台电机的转换。

转换过程:激活OFF2--------延时--------断电机线路接触器--------转换另一电机线路接触器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