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FB,DB的问题!!!

楼主(2005-08-24):
在使用FB后,要关联两个背景DB,使用DB编辑器时,提示

the default view was loaded because therelevant system attribute is not set or does not exist

这个是什么错误啊,怎么解决,刚学,STEP7请高手指点啊!!!!

这是在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PLC一书中的例子.

第5章7节(书中P124)中,灌装线的例子,先拜谢了!!!

楼主:
有人帮看看吗!!!

楼主:
没传程序,加上,

请帮看看

网友A:
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定义不是在DB编辑器里,而是在FB块中定义输入输出变量的,定义完后,系统会自动将变量输入到相应的背景数据块里

楼主:
这里输入的是变量的值啊,要在DB编辑器中输入的啊,

那对啊,就是定义后,在背景块中输入变量 的值,DB编辑器,打开后出现的错误提示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在背景块中输入变量的值,并不是通过DB编辑器输入的,而是通过调用FB块的时候赋值的

楼主:
出现了新的确问题,帮看看,请下我上传的程序,很小的,同样的提示:the default view was loaded because therelevant system attribute is not set or does not exist

但这次我在DB编辑器中可以看到变量了,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变量的值可以改,图中的红色变量都不可以改,只一个非红色变量是可以改的,这是为什么啊,程序与图如下

楼主:
但我要改是是最后一个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A:
红色的表示定义中有错误存在,此种错误可能是变量名称不符合s7的变量命名规范,也有可能数据格式错误,比如将一个浮点数赋予一个整型变量

楼主:
名字全英文字母,变量是系统默认的,怎么会错,大哥,你指出是哪里错好不?????

网友A:
状态栏里会给你提示的,这里先给你说1个错误,计数器作为输入参数会有初始值吗?就算给你设定初始值会是Z0吗,应该是C0

楼主:
楼上的,我不知说什么了,你下了我那个程序看了吗???到FB1里看看我的变量定义有错吗,

然后再看看DB编辑器里的计数器,那是系统自动给的值,也不是在FB1里可以定义的???

网友A:
我看了那个程序,那个程序在5.1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是不是用5.3的?如果是,那么删除程序里的中文

网友B:
有人知道STEP7里的系统时间是如何调用的吗?知道者望速回复,急用!也可以发到邮箱:blackbeauty8085@sohu.com

网友A:
SFC1-----------读取时间
SFC64---------读取系统时间

楼主:
13楼,在5.1下没有任何问题???

DB编辑器可以用吗,里面的变量值可以改吗,???

我是在5.2,5.1里面都不能改变量值,只有一个没红那个可以改变量值!!!

网友A: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哭了,为什么我这里不好用,谢谢楼上的

楼主:
你改后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