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我使用了PHILIPS的I2C 芯片PCA9548 做电子开关.
在按照说明书设计了上拉电阻后,运行程序始终没有信号到达它的被选择的子端口.
软件方法在另一个I2C 的I/O芯片PCA9555上已通过.
在主控制器送出9548的地址后,它的回应就不正常(和PCA9555比较).
已尝试过更改电阻, 断掉后续电路,改软件,换芯片,但仍没反应.?????
问题究竟在哪里?
 是否一定要在未使用的子端口上接上上拉电阻..
 还是芯片有问题?不会那么不走运,4个芯片没一个好的.??
先感谢你的阅读,因为有可能你就是我的救星!!
雨过后,总有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