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VS 606 V7 系列里面有个参数n013,叫最大电压输出频率,又名基波频率,英文版里面叫MAX.Voltage Output Frequency(Base Frequency),我查了下字典,Base Frequency为基波频率、固有频率的意思,就我们来讲,是不是就是50HZ工频啊?  我怎么看到有的人设置为和n011(最高输出频率)等值呢,是不是就是满刻度频率的意思呢? 比如设置为端子电压0-10V控制频率 ,V/F控制方式,n011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为80HZ后,紧跟着n013也设置为80HZ,这样对不对啊,这个不变成满刻度基准频率的意思了么?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呢?请指教.

网友A:
可以设置相同,也可以不同.相同可以限定最大值,不同则有变动的范围,就象数学里的不等式,可以理解吗?
      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变动范围?不理解  呵呵
比如我最大频率输出n011设置为70HZ,基波频率n013设置为50HZ, 我变频开起来依然可以开到70HZ, 这时候n013好象不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