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我们原来的s7用的是以秒为单位,但现在因工作需要,需要改为以毫秒为单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改哪里?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时基写入时间值的第12、13位就可以了
比如  aw w#16#0fff     格式存放在累加器的低字中
       ow w#16#2000  将时基秒写入累加器的12,13位

网友B:
你没有说清楚到底要改什么地方的时基

网友C:
换计时器的编号不行吗?s7的计时器编号不同,时基也是不同的,有1s,10ms,100ms的

网友D:
200还是300呀

网友E:
不会吧?秒都是用毫秒计时累加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