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各位大侠,用三菱fx2n+485bd 如何与ABB变频器ACS510进行通讯啊?
ACS510上有一RS485接口,只支持MODBUS协议,能否用rs指令?

网友A:
应该可以,但需要自己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我也想试试,但没有RS485的模块,不知要多少钱一块?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小弟啊?

网友A:
上次编EV2000和FX2N通讯的时候买的,仿SC09编程电缆+FX2N485BD 一共400元,好像是12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