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请问如何从OP3,OP7中上传啊,软件用的是 protoll v6.0  ! 数据线是什么样的啊 ,我用rs232线连 没有成功 !

网友A:
如果你是用MPI线之类的话,要记得先组态,
如果只是用RS232线的话,是可以直接下的.

楼主:
RS232线 是什么接口啊,我只看到有一个电话线的接口下面 标着是 RS232 !
有一个串口下面标着的是 MPI

网友B(2006-04-23):
我有自制RS232至IF1A通讯电缆,zhenglin15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