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4):
请问如何从OP3,OP7中上传啊,软件用的是 protoll v6.0  ! 数据线是什么样的啊 ,我用rs232线连 没有成功 !

网友A:
就是232电缆

楼主:
你好, OP3后面有两个口, 一个是标着MPI PPI的串口 ! 另一个是标记着RS232的电话接口!  我用RS232的线连 那个串口结果没有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