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晃电

楼主(2005-08-25):
有谁用过或设计过整个装置的电机的二次回路用UPS电源,主回路用一般电源,在晃电时或瞬间断电时(1s以内)电机能重新启动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对供电系统有何影响。

网友A(2008-12-04):
对连续生产的工业企业,“晃电”是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无法预料,危害很大,据我们了解晃电目前主要有四种方式:常规继电器组合单元、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单元、群起群控装置、分散自起动模块单元,但这几方式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及前期投入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不足。
深圳市倍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DZQ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采用集成硬逻辑和集成采样电路,能适用于多种控制电压,可用于电动机的FC控制电路中,能克服电源瞬时失压大于100ms时间所引起的接触器的不必要释放,既能分散控制,又能与简单的继电检测回路组成电动机分批群起群控装置。
DZQA-用于一般电动机控制,单继电器接点输出
DZQB-用于变频器电动机控制,双继电器接点输出
产品特点:低功耗;有源化;硬接线方式;分散控制型;标准结构型;故障安全型;多重判别型。
联系人:闫先生;联系方式:0755-83864015/9150,13728698403;传真:0755-83476548;网址:www.sz-beit.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谁用过或设计过整个装置的电机的二次回路用UPS电源,主回路用一般电源,在晃电时或瞬间断电时(1s以内)电机能重新启动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对供电系统有何影响。

你的要求不用UPS就能实现,改改二次线路即可,不用按钮,用旋钮控制

如有另外要求,请提出来

网友C(2009-01-07):
DQZ-II抗晃电智能电机控制器
一:产品特性和功能:
1、 防晃电功能:随着电网的发展、容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大,晃电现象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由于现代化工矿企业生产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 晃电持续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对生产的影响却十分巨大。瞬间的电压波动将造成数百台电动机跳闸、设备停机,电网电压恢复后电机不能自行恢复运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并有可能造成生产及设备事故。对于大型装置来说,如果人工进行恢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对于一些无人值守的野外装置,恢复的时间就更长。这对于石油、化工、农药等连续生产装置来说,产生的诸如安全、环保、废品、原料浪费、产量降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交流电机的运行特性分析, 短时断电对电机转速影响非常小,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立即恢复电机运行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启动的冲击电流较小(接近额定电流),从而保障了重要动力负荷运行的安全性和连续性。本设备应用后,当电网电压超低和断电时间小于整定时间时,只要电网恢复正常,电机将自行恢复原运转状态。
2、 简化控制线路,无限扩展控制终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电动机的二次回路也越来越复杂,化工装置机泵的控制除基本热保护外,一般都有三地控制:配电盘控制、现场控制、控制室控制,其控制回路越来越复杂,线路节点较多,故障率非常高。而且由于常规二次控制回路停止和热保护均采用串联接法,各控制终端互相影响,线路故障易造成全部失控,检查处理的时间较长,对维修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较高。而该产品采用的并联控制方案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本产品将启动、停止和保护均采用并联接法,电机运行时控制回路无回路电流,各控制按钮互不影响,单个控制按钮故障不影响电机运行,特殊情况下可在电机运行时带电检修现场按钮。
3、 防止保护误动作:将传统串接的保护节点改为并接,能防止无功耗保护产品控制回路中易发生的重复性动作,扩展了无功耗保护产品的应用空间。
二:电路接线:

三:应用领域:
1、 化工、石化、农药、化肥、医药等流程性连续生产装置的机泵控制。
2、 发电厂、热力、供水装置的机泵控制。
3、 特别适用于采油、供水等无人值守的泵站、机房设备控制。
4、 对连续运转要求较高、停机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场合和采用多地控制的用电设备。
四:生产商:    滨州新大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  0543-3380239      网址:www.bzxindaxin.com        E-mail: bzxindax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