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变频制动

楼主(2005-08-25):
我认为工作过程是,电机制动单元打开
变频器有输出,
停止时电机制动单元停电,抱闸抱死电机,变频器无输出,因为惯性电机减速向前,电机发电,斩波器在直流电压大于一个值时工作,(这是不是就是4象限运行?电能回电网?)那制动电阻是在什么时候工作?
制动电阻怎么工作?
还是斩波器从停止就工作让电能回
滑差频率?什么意思?

网友A:
帮你顶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B:
问的东西都是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没有建立起来,怎么做专业的工作呢?打个比方,一个半文盲看一张报纸上的文章,断断续续地,能看懂吗?不行呀。要先学好基础知识、建立基础概念,才好做专业的工作。这种一知半解的听人讲,不是好的学习方法。还是系统的、读一本专业基础教材比较好。

楼主:
请K哥说说那本好?本人没学过电机学拖动这门课,
你说得对,我有这个感觉,特别是看E文时。基础不好
我理解是斩波器在变频输出停止后一直工作
在直流侧电压大于一个值时制动电阻工作。抱闸,电阻二个全为了快速停车

楼主:
问的东西都是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没有建立起来,怎么做专业的工作呢?打个比方,一个半文盲看一张报纸上的文章,断断续续地,能看懂吗?不行呀。要先学好基础知识、建立基础概念,才好做专业的工作。这种一知半解的听人讲,不是好的学习方法。还是系统的、读一本专业基础教材比较好。

谢谢你的回 贴:)
最喜欢你回贴的最后一句,“我是你的朋友”
我还是想问在反转时电机发电,这是个3相交流电呀,我理解斩波器就是个开关,如果说电压大于0的可以回到直流侧,那小于0的电压怎么办?请各位用好理解的讲讲
还有,直流侧没有逆变是不是就不是4象限运行?
(如果说有实际逆变了,那制动电阻是不是就不用了)
逆变+电阻是不是个组合?
1逆变无制动电阻2逆变有制动电阻3无逆变有制动电阻4无逆变无制动电阻,用抱闸
以上4种看实际情况?

楼主:
如果说有实际逆变了,那制动电阻是不是就不用了
我理解逆变电路同制动斩波是两个电路,
一个是回电网能量,(它有没有制动作用?)
一个是交变直用电阻热能制动,
K哥,各位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B:
在这里讲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很不方便。这主要是不能图文并茂,所以你我之间的技术术语又有些差异,必然造成不理解或者不明白。

举例说明:
1.你说反转时是发电。这对吗?电机的电动与发电两种状态,正转反转时都可以出现。所谓的电机四象限运行,就是指正旋转方向电动;正旋转方向发电;反旋转方向电动;反旋转方向发电。这是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定义。
2.逆变器的解释,在一个变频器系统里,可以划分3大部分主电路结构,即输入部分的功率模块;直流母线;输出部分的功率模块。对于输出部分的功率模块,一般都定义为逆变器。因为他的机理是输入为直流电,输出为交流电。所以这样定义是准确的。然而输入部分的功率模块,可以分为多种形式的,有仅整流作用的模块,就叫整流器;有可控硅组成的反并联桥式整流/回馈电路,叫整流回馈单元;这种输入,就是既可以整流,还可以将电机发电时所产生的电能,通过直流母线和反并联的整流桥回馈电网。变频器有了这种输入模块,就没有必要进行电阻能耗制动式的控制方式了。在直流母线上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方法,仅用在输入是仅整流的模块形式上。还有一种输入模块,叫AFE,他是一种采用IGBT晶体管组成的整流/回馈单元。这是目前国际最流行的变频技术。它的特点是,对电网的污染降至最小。它号称可以达到输入侧的交流电网的功率因数为1。可以不交电力部门的罚款。嘻嘻嘻。第三种形式的输入模块,也是将发电能量回馈电网的,不需要制动电阻。综上,变频器的输出定义为逆变器,变频器的输入,也有逆变器的形式,但是为了不混肴,将输入侧的逆变器部分叫回馈单元。你说的逆变是什么概念呢?是回馈的概念吗?
3.关于斩波器。应该准确的说叫制动单元。它是在没有回馈电网功能的前提下,吸收电机发电状态产生的能量而设置的。与制动电阻一起配装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
4.严格意义上说,电机的四象限运行是指的电机的四种运行状态。但一般习惯上把电机能在电动与发电上自由转换运行就称作四象限运行。因为,电机的正反向转换本来就是很容易实现的。而电动与发电的转换是需要些条件的。比如,一个变频器,如果输入部分仅能整流不能回馈,在直流母线上又没有加装制动电元和制动电阻,这个系统就是个典型的单象限系统,因为他不能发电。明白了吗?
5.你的理解停车的过程的顺序,有问题。比如说,如果输出被封锁了(OFF2),电机就处于自由停车状态了,这时候,电机既没有电动,也没有发电。完全是一种失电惯性滑行的状态。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停车命令(OFF1)--------电机按系统设定的斜坡函数减速进入制动状态(发电状态)--------直流母线被发电电流充电升高,此时或是动力制动(电阻的能耗制动)或是回馈制动(回馈电网的制动)---------电机停止运行。
建议你还是看看一些文章或者教科书为好。

网友B:
哈哈,在我的“博客”里有一篇文章写得不错,我想对你有用吧。
http://blog.gkong.com/uploadfile/2005811135237861.pdf

网友C:
顶一下,斑竹辛苦了

网友D:
顶一下,斑竹辛苦了!

楼主:
谢谢,明白了,
还有我打的字是有问题,没有说明我的意思,但我的理解是错的,现在明的了,也明白为什么停止的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