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本人想用vb开发双机双控的上位机软件,但是不知道,两台工控机如何同时与一台plc连接,请大侠帮忙!我的信箱:nys8◎163.com

网友A:
如果是通过编程口连接话,通常不会用两台主机同时往下问,而且也是不可行的。做成双机热备的形式倒是可以。或者在两台主机间建立TCP通讯,一台问的时候阻止另一台不问,即便是收到报文也马上丢弃。如果是比较大型的PLC,可以接多个串口,但好象一般这些是做主站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你可以用带以太网口的PLC然后加一个交换机,这样局域网内的机器都可以通过以太网来与PLC进行实时交换数据啦,

网友C:
正常两台工控机,一台作控制微机,另一台作监视微机兼管理,当控制微机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换到管理微机上来,这样将不影响生产.不必要同时对一个PLC端口读写,两台微机可简易组网.

网友D:
赞同4楼的方法

网友E(2005-10-02):
太深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