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各位大侠,偶最近两次碰到GOT930/933内部『(0.027µ/100V)×4』电容被击穿(照片),苦恼找不到引起故障的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我见过一次烧黑的,客户反映是错接为220V了。你的930估计烧坏的也不只是二个电容了,我还有一块这种电源板,如需更换跟我联系。

楼主:
是吗?930的供给电压DC24V啊,怎么会是因为220V接错呢?不明白,请2楼的大虾指点。期待!!!

网友B:
烧的这么厉害;
F940GOT的维修板我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