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一台美的三档机械调速电风扇,在进电源相线处加装一电子调速器(吊扇用).改装完成后能进行无级调速,同时也出现问题,当风扇速度调到小时,电机出现轰轰声,请各位老师傅帮忙解释原因、改进方法。多谢!

网友A:
伙计你好!那是因为电压太低了。这样时间长了可能把电扇烧坏

楼主:
2楼大虾谢谢你的回复。我用万用表量过,调速器的出线端,无论将调速器调到最大或最小电压始终不变,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B(2007-08-22):
你量电压时要带负载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