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问题描述:在计算机上绘制设备图像,当用鼠标操控虚拟控制部件或者用键盘给出目标值的时候,虚拟的设备可以显示出与真实设备相同或者相似的运行过程和结果。

请问这属于组态的范围吗?如果不属于,请告知;如果属于,请给新手点如何上手的建议吧。

网友A:
准确的说,你属于仿真的范围

网友B:
不属于组态,是仿真!

网友C:
怎么不是那?如果把下位机接好,应该是吧?
这就是我的硕士论文
上位机MCGS,下位机FX2n

网友:
组态也可以仿真

楼主(2006-02-13):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并为自己许久没来感到抱歉,还请各位大哥包涵一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路整理,在这里我想把问题重新归纳描述一遍:

首先是项目的目标:
作为一个子项目,我的任务是通过三个热电偶采集燃烧器(或锅炉)内的温度,并在电脑(上位机?)上动态显示出温度场的实时变化,当鼠标放在软件中燃烧器炉膛内的时候,应该可以显示出炉内该点的温度值
作为项目的后续工作,应该要实现用电脑代替人工,自动监测和调整各项参数,实现稳定工作

目前的想法:
由于至今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来利用三点温度来还原整个温度场,现在只能用数值模拟的数据参照热电偶测量数据插值来代替实际的参数,实在是不知道工业现场的状况啊,不知各位大哥可有什么建议

具体的工业控制有其他人负责,不出意外应该是用单片机,现阶段我负责将采集的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没接触过,不知该如何搞?)

初步打算用vc编写软件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了,还请各位大哥多提意见啊,我会经常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D:
和现场联系起来了,应按组态论.
用VC应该搞得出来,但工作量可能较大,最好用组态软件开发.

网友E:
就是属于组态吧.组态也可以实现仿真啊.
如果是I/O变量,就是组态
如果把I/O变量用内存变量来代替,就可以实现仿真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

楼主:
问题是组态软件能否实现对温度常的还原,因为只有三点温度而已

网友F:
只要你的下位设备支持数据通讯,上位机就可以把温度采集上来并能用各种方式显示。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寄一份controx2000组态软件的资料。

楼主:
好的,谢谢
chyun_liu@x.cn

网友G(2006-03-16):
试下FAMEVIEW组态软件的仿真功能 用内部变量应该可以实现
试下FAMEVIEW组态软件的仿真功能  用内部变量应该可以实现
http://www.zy-control.com
上有免费开发版下载

网友G:
用FAMEVIEW连接SQL 数据库,将数据存储,中间温度可以查询数据库用虚拟仪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