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PLC不能起动,停机时,检查了硬件和系统软件的情况,发现出现如下错误:(这是联机时,电脑上显示情况)

--------------------------------------------------------------------------------

     NB    PBSSCH  BSTSCH  SCHTAE  ADRBAU   SPABBR   NAUAS   QUITT

     NB      NB      NB     REMAN    NB       NB      NB      NB

   STOZUS  STOANZ  NEUSTA    NB    BATPUF     NB     BARB   BARBEND

    ×    ×                        ×

     NB    UAFEHL  MAFEHL   E0VH     NB       AF      NB      NB

   ASPNEP  ASPNRA  KOPFNI  PROEND  ASPNEEP  PADRFE  ASPLUE  RAMADFE

     ×

   KEINAS  SYNFEH   NINEU    NB      NB       NB     SUMF    URLAD

--------------------------------------------------------------------------------

BATPUF Back-up battery for RAM o.k
ASPNEP User memory is a RAM

   主要是这二个引起停机,一个是电池问题.可电池是好的,我查过,还有一个是用户存储子模板出现问题.有时就算PLC能起动,这二个还是有错误(这二个字母下面有×).我认为可能是PLC里面的存储板有点问题,而且PB103里面的程序,用电脑读不出来,就算能读出来,也是很慢很慢,并且看不出在线状态. 柳工也说应该是存储板有问题.

   另外,出现错误时,进入Interrupt stack ,可以看到:

--------------------------------------------------------------------------------

OP-REG :  0340      SAC:      0B4C      DB-ADD:   0000

BLK-STP:  EB03        -NO.:             DB-NO.:

                   REL-SAC:

Brackets: KE1  000  KE2  000  KE3  000  KE4  000  KE5  000  KE6  000  KE7  000

ACCU1: F01A         ACCU2: EF9A

                                                                ____

Condition code :     CC1      CC0     OVFL     CARRY     OR      ERAB

 条件码

                  STATUS     RLO

                             ×

Cause of interr.:   STOPS     NB       SUF     TRAF      NNN      STS

中断(故障)原因

                   STUEB     NAU      QVZ      ZYK      PEU      BAU

                                        ×

                   ASPFA

--------------------------------------------------------------------------------

RLO  : Result of logic operation (code bit of operation) 逻辑处理结果

QVZ  : Timeout   访问I/O超时

说明CPU在处理程序时,出现错误,也就是引起 QVZ 出错.

这是不是硬件引起?或是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才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RACK上的各个模板,以及IM接口模块和RACK的连接故障,希望早日解决

楼主:
每一块板都拆下来过,用气吹掉了里面的灰尘,可还没用
如果确实是电路板块,那我也查不出来.

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出是哪块板的问题?

网友A:
注意检查下插接部分哦,感觉s5的插接部分不是很好的

访问I/O超时 在诊断中好像可以查到是在那里的io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