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需要用到施奈德的PLC,但是他的选型太复杂,不太容易懂!
请那位高手帮忙配置一下!先谢谢了!
主要配置:开关量输入64点,输出32点
              模拟量输入24点,输出4点
              需要RS485的通讯口
              内存需要64K左右

网友A(2005-09-30):
可以查硬件手册。

网友B:
140cpu11302

网友C(2005-12-07):
施奈德的PLC有多个型号,你选那个,中高低端都可以啊

网友D:
施耐德PLC主要分四大类:Quantum、Compact、Momentum、Atrium。
Quantum系列最贵,功能最强大。你用在什么领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