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我是新手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请大家多帮忙 指点下` 谢谢了 `

那3个电机 是3个抽水泵  `

网友A:
先在你的画面里加一个趋势控件,再添加三个电流的趋势曲线就OK!建议你先看一下WINCC手册,里面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