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记忆盒中的程序能不能读取啊,如果可以,那怎样才能把他转换成CX-P5.0 可以识别的程序呢?
  还有,为什么我上传不了附件啊?

网友A:
如果没有专用的读卡器,程序应该是通过PLC读出来的。
上传附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
具体有什么步骤才能把程序读到PC上来呢?

网友B(2006-08-26):
嘿嘿,看了一下,记忆盒和普通的FLASH CARD一样都是50芯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的读卡器改装一下把记忆盒里的程序读出来。
不过估计里面的程序也都是二进制数,读出来也转换不过来

网友C:
装在PLC上,如果没有密码保护的话可以直接用CX-P 5.0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