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S7-200跟两台电脑通信,是自由口通信。
2个电脑都用232转485, 两个接口的 A+,B— 各自接一起, 然后接到PLC 的3。8 针,
电脑跟PLC 单独通信能成功,但是这样一对二就出错了,什么问题??

我的通信是这样的:第一台电脑发一个字符, PLC 收到后发出一个 Q  , 第一台电脑收到的是Q 没错, 但是第二台电脑收到的是两个字节RQ, 。。。。。(都用串口助手调的)
就是一条485总线, 两台电脑收的数据应该是相同的吗?? 怎么会出这个错呢?

网友A:
呵呵!我估计你说的现象是对的,你的第一台PC机发出的字符应该是R,因RS485总线,第二台PC机应收到一个R,当PLC收到一个R时,返回一个Q,第一、第二PC机应收到一个Q,这里PLC是主机,PC机是从机,所以第二台收到RQ是对的,未收到RQ才是错的。

楼主:
是哦, 那有没有办法吧那个多余的数据去掉么?

网友A:
你没有必要去担心那个多余的数据,因你正式组网时,两台PC机必须带地址,不然怎么通讯。

楼主:
也是啊, 小弟是新手, 谢谢大哥的指教

网友A:
不用谢!我也只是路过。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